A1466不开机 820-00165

楼主(2022-03-06):
接到一台客户得A1466不开机得电脑  设备无进液 板子非常好   接电源电流为0.4A 不升压 绿灯转橙灯正常  拆下板子测量公共点8.6V 正常  测PP3V42正常  基本3.42V前面得电压肯定都没有问题  查开机条件   发现PM_SLP_S5_L PM_SLP_S4_L 一点电压都没有  考虑这个信号PCH发出  怀疑这部分短路  烧机大法查出C7542这个电容有问题  其实没有仔细看  这颗电容都爆了,拆掉后相关线路阻值回复  上电后发现S5和S4信号有反应  但是一直跳电  不能稳定在3.3V  哎  没办法 又往上查吧 最后发现公共点8.6V很稳定  但到PPBUS_G3H就反复跳电不能稳定在8.6V   这两个线路中间是由一个F7140得保险  实际测下来就是保险得问题  直接短接  设备亮机收工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到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