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M-F R2.0不通电

楼主(2022-03-06):
华硕H310M-F R2.0不通电,如题,没有图纸有人碰到搞过吗

网友:
先查待机条件吧。送你张供电阻值图。

网友:
电池座子旁边那个小电阻和三极管看一下。换电池刷个bios.以上试了都不行的话重点排除io和桥。一般不开机硬件故障的除了电池座子开机电路就是桥了。当然也有可能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