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5Q版号X555QG屏蔽板载内存方法!

楼主(2022-03-06):
求助各位维修界的大神们!这款电脑可以屏蔽板载内存了?急急急!!!

网友A:
实在找不到可以找下点位,结合其他asus的改法,尝试自己改动配置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找不到可以找下点位,结合其他asus的改法,尝试自己改动配置电阻试试

好的,谢谢,我试下!

网友:
这款好像不行 我试过几次没成功

网友:
好的,谢谢,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