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19L I7-5500怪问题

楼主(2022-03-06):
故障是这样的,关机后开机会在进度条哪里死机了,如果你关机是重启的话就正常进系统桌面。有哪位同行遇到这样的故障,请指点一二谢谢。硬盘换过了。外设都没有插

网友A:
  内存。。还有是用固态硬盘测试的么

    还有用两个优盘PE测试几下看正常不

    把BIOS恢复出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还有是用固态硬盘测试的么

    还有用两个优盘PE测试几下看正常不

内存板载啊

网友:
系统不正常,先换系统,如果还是不行,涮Bios试试,再不行只有换U看了。

网友:
把BIOS恢复出厂

网友:
最后是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