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5158-8VF TNY276PN+UC3843+PS113A电源维修分享

楼主(2022-03-07):
LITEON光宝 PS-5158-8VF ,这个好像是戴尔的电源,闲置好久了,部分零件如滤波大电容、光耦都被我拆走了,突然血压升高想修复它,毕竟自己不是专业维修的,只是业余爱好者,当做练手。

电源线都剪了,有110V和220V,好歹按桥式整流找到了220V的两根线,110的线是接到大电容中间的。
这是采用电源震荡芯片+单管开关管的开关电源,和常见的双功率管,TL494    KA7500+LM324方案有区别,TL494方案修了好几个,算是有经验了

这个板子的方案是TNY276PN+UC3843+PS113A,第一次修,还拆过零件
最初测辅助电源紫色线无5V,绿线无电压,检查R500  1Ω限流保险电阻爆了,IC501   TNY276PN对估计也爆了

电源芯片源极和漏极电阻才400Ω

正常的是12M,很大

更换成TNY277PN,也能用

绿线有3.187V输出了,短接主电源还不工作,电压有闪了一下。维修陷入僵局。

保护芯片是PS113A,查了论坛的电路图,有相似的,但又不一样,

当初查7脚,只知道是电源VCC端,不知道也是12V保护端。

芯片3脚没有低电平去控制光耦PC501,而PC501是控制UC3843电源PNP三极管的。最后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可能也是维修小白会范的错吧,找了1K的电阻,直接并在光耦的3 4脚,剧情很精彩刺激,上电,灯泡发亮,听到有东西烧了,最后发现是PS113A烧了,去掉它,继续上电,灯泡还是微亮,检测5V电压有8V以上吧。得了一个结果,UC3843和9N90G是好的,是后极保护电路部分。
后来才发现光耦IC301  NEC2561是我拆走了,我以为是空预留的呢,惶恐,大意。这个板用了4个光耦。又惊奇的发现了这个2561光耦。淘宝买PS113A。

芯片换了,光耦换了,上电还是保护,又搬出示波器(为了我DIY也是拼了买一个,圆自己的电子维修爱好),电压正常,闪一下保护。真的烧脑,想画电路图分析,有个三脚的贴片以为是三极管,有个脚0V接地,一个脚12V,另一个脚2.4V,丝印看不见。PNP又不像。直接引12V,VCC是有有10V的。

保护真头疼,后面,直接从另外一个好的电源,引12V  5V  3.3V  -12V  5VB过来,开关管的控制端电阻断开,不给开关管动作。

这次发现问题了,PS113A 的7脚VCC,短接绿线后,应该是有应该是12V输出减二极管的压降,现在却还是4.6V,副电源的电压。

二极管的另一头是11.6V,好像找到问题所在了。

找了一个二极管更换原来的A2二极管

7脚10.7V,芯片工作正常。
这次维修感觉提升很大,开始关注芯片的功能参数,关注保护电路。电源一般有过压和欠压保护。UC3843通过PC301光耦来控制2脚反向输入端,负荷大,光耦工作电流大,3842的2脚电压下降,脉宽加大。光耦工作时12脚压降一般是1V。UC3843  6脚电压越高,输出越大。

PS-5181-8VF  09N09G   MBR3045CT  30A  45V  D83-004  STP20S100CT  10A  100V
PS113A各脚电压
#1   0  2#0   3#4.4  4# 3     5#0  #6  5.2  #7  4.5 # 8  0  待机
#1   4.9  2#0   3#0  4# 0     5#3.3  #6  5.2  #7  10.8   # 8  5.2
启动
光耦PC301 控制UC3843 2脚输出反馈
302  辅助电源异常断开UC3843供电
303  UC3843工作通电
第4个,辅助电源反馈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