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15WD显示器不断重启故障检修

楼主(2022-03-07):
      现在智能手机越来越强大,办公、学习大多手机化,家里的联想台式电脑基本闲置了。
     年前把电脑打扫好卫生,顺便通电,工作一两分钟后显示器黑屏,然后重启,心想老电脑大限已到,就不管了。
     前几天一维修店铺朋友拿一台升级刷坏了的电视盒子来请帮忙救砖,才决定先把电脑修好。现将维修过程分享如下。
   一、故障现象及判断
     电脑开机重复启动这是电脑常见故障,然而开机重复启动也是液晶电视常见故障之一。所以,这次检修首先要判断的问题是电脑主机故障还是显示器的故障。
     首先开机,电脑正常工作2-3分钟左右后就进入重启状态,按压显示器电源待机键试图关闭显示器电源无反应,屏幕保持不断重复启动,显示开机logo如下图,然后观察主机,电源指示灯常亮,硬盘指示灯偶尔闪烁,闻听CPU风扇转动稳定、正常,初步判断为显示器故障。于是按住电脑主机开机键5秒钟强制关机,约10秒钟后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橙色灯(正常待机指示)。
     进一步判断:在关闭显示器电源(待机)状态下按电脑主机开机,待主机内CPU风扇转速稳定后按压显示器电源待机键打开显示器电源,能看到电脑桌面画面,随即按压显示器电源待机建关闭显示器电源,紧接着又打开显示器电源……反复几次,电脑桌面的画面都稳定自如,确定电脑主机没问题后,打开显示器电源,这时1分钟不到就开始重复启动,拔掉显示器电源线,约10秒后插上电源线,显示器开机屏幕联想logo,之后立即显示电脑桌面画面,到此,判断本电脑故障为显示器不断重启。
   二、显示器拆机
初次接触联想L215WD显示器感觉拆机无从下手。从外观看后壳光溜溜的,没有一颗螺丝,与前壳紧密扣合成一体。仔细观察面盖与后壳扣压式,在后壳底座两边看到两个凹形标记,像是拆盖标记,如图,分析拆机第一步可能得从这里入手,进一步看果然后盖有一小块长方形缝隙,如图。于是用一字起从两个标记处撬开,露出固定底座的四颗螺丝,卸掉螺丝取下底座,再用一字起沿着前后壳四边耐心撬开,将前盖与后壳分离,取出液晶屏和电路板。
   三、故障检修
   1.维修检测:依照以往维修液晶电视机经验判断,问题可能出在显示器驱动板供电部分,于是将液晶屏翻转垫上绝缘片,把电源板和驱动板从固定的铁罩里取出并连接好显示器接口,插上电源,万用表测量5V3.3V等各组电压,在出现重复启动时各组电压均同步跳变——下降——回升——下降……回升……,由此判断故障问题在电源取样或振荡部分。
   2.维修处理:因没有该显示器电路图,本着由简到繁、先软后硬的原则,维修步骤分两步走。第一步:首先测量300伏电压值有325伏,正常。再看各组电源所有滤波电容没有鼓包,于是将大电流电源部分(含取样、光耦合器)、屏压(高压)及背光灯管供电回路等凡是有可能存在虚焊的电路及元件都一一补焊,然后通电试机故障依旧。第二步:查看电源起振及取样部分,小容量的电容容量正常,高阻值的电阻值也正常,最后把目光锁定在黑色光耦合器上,怀疑该元件不良,果断取下光耦合器,从其它旧板上拆下一个代换上,通电测量各组电压十分稳定,观察十来分钟液晶屏背光不再熄灭,说明显示器不再重复启动,宣告故障排除,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A:
维修过程写得条理清晰,堪称小白福利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过程写得条理清晰,堪称小白福利帖。

第一次在这个论坛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