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笔记本适配器到底有没有正反

楼主(2022-03-07):
苹果a1278笔记本接入适配器后出现两种情况:一、可以充电,二、不能充电。正常充电时影响网口使用,苹果笔记本适配器到底有没有正反、具体怎么使用或者修理请大佬们赐教!!!!

网友A:
没正反  两边都可以用

网友:
苹果的笔记本都可以正反接,一样的,你的接法不合理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正反  两边都可以用

那为什么会出现图1不充电状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会出现图1不充电状态呢?

估计是中间那个检测针脚没接触好

网友:
这个l头是不分正反的,像你图一这种情况,应该是l头和充电口接触不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