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手机芯片植锡用中温还是低温锡浆吗?

楼主(2022-03-07):
手机芯片植锡用中温还是低温锡浆吗?

答:手机芯片植锡用183度的中温锡浆,同时控制好热风枪的温度和焊接时间,以及到芯片的距离。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了解了,谢谢!那请教一下:维修手机需要哪种烙铁和老帖头呢?实用性好的,强的,经济实惠点,因我是小白同学,所以想多方面了解一下,价格合适的话准备入手一个。希望知道的老哥们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