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改集显终极版

楼主(2022-03-07):
按大神的改法改完后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28221-1-1.html 会出现抖屏,时钟芯片的16脚有个PCI4_SEL信号需要用10K电阻接地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接地后还有如图的花屏
碰到这种问题是本机的屏是三星的。我换了一张AUO的屏就解决了问题 到此完美结束

网友:
搞得很不错,路过学习了,

网友A:
图片上那种花屏,看起来像lg的屏  lp141wx3?感觉lg某个型号的屏就这样,最开始是下面出一条细的线,后来变宽,最后就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那种花屏,看起来像lg的屏  lp141wx3?感觉lg某个型号的屏就这样,最开始是下面出一条细的线,后来变 ...

独显改集显完出现的闪屏。不是LG那款通病屏

网友:
这个三星屏不能用的原因是啥呢?

网友:
三星LTN的屏本身就有这毛病吧?我记得

G450太老了吧,改这花精力不值啊

网友B:
哦有时间啊,一块主板6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有时间啊,一块主板60块

就是太闲了才会折腾这些。

网友C:
搞成功了,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成功了,有成就感

对啊。就一个成就感而已,不然板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