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医疗设备,迈瑞DC-7彩色多普勒B超维修(未完成)

楼主(2022-03-07):
近日,碰到一台迈瑞DC-7彩色多普勒B超,最开始故障为硬盘故障,开机自检要很久,然后自检界面过后就显示个大LOGO英文迈瑞就不继续了。
下一步就是拆下硬盘,挂在台式主机上进行数据恢复,由于C盘扇区损坏太多,已经无法把C盘ghost,只能复制C盘的文件到其他分区备用,我是在D盘建立一个文件夹C,然后把C盘的文件复制过去备用。

反正已经不能ghost了原硬盘上的C盘花了10个小时左右抢救还是没戏,10个小时过程中已经开始挂载个新的SSD开始安装XP系统,并把D和E盘文件也克隆到新SSD了。

装好系统后,费了不少时间安装驱动,最开始是XP进系统就黑屏只能F8进VGA模式,后来更换显卡驱动版本解决了,折腾了差不多1小时。
然后就是本机的一些专有硬件驱动,由于驱动没有备份,驱动精灵驱动人生也搞不定这些专有硬件驱动,后来细心发现还是找到了所有驱动并安装成功。这个细心真的在于发现:启动某个bat时,驱动在某个时候会存在某个文件夹中,但是一两分钟后批处理就会自动把那些驱动删除。

驱动装好后,备份装好驱动的XP,也不知道要怎么装,我也不是迈瑞工程师,没有资料没有经验,只能按想象中的来,也不知道还需要装什么软件,在D盘和E盘找到软件的备份,开始恢复B超检查软件,也就是3个文件夹,里面都有一些文件和几个BAT,有recovery的bat,和run的bat,一个个试,发现不对就重来,总算装好这个检查系统软件了,启动后能进入超声检查界面了,检查探头也有反映了。(这几个BAT文件还是很先进的,大致过程中自动解压并安装某些文件和驱动,然后替换系统主题,装好后,启动到检查界面只有启动过程的那个XP滚动条界面看得出是WINDOWS,其他启动过程丝毫看不出是Windows系统。)

上图是检查软件恢复过程,bat文件并且全自动。
检查界面是恢复了,但是从C盘坏不能启动开始,小屏幕就背光不亮不显示了,用强光照过也没有字符,过程中一直留意小屏幕但没亮过,只确定驱动装好了,系统也识别到了硬件。考虑到可能还是软件的问题但是软件方面已经不好下手了不知道需要安装什么和如何调试,只是从经验判断,XP不能直接驱动这个小屏幕让其显示,这个小屏幕虽然硬件识别到了,但是需要这个检查系统或者配套的软件做辅助充当“翻译”才能让它工作,这个小屏幕是一个快捷键屏幕一样显示一些功能按钮,现在虽然不显示,但是触摸还是正常的,可以触摸实现本该显示的功能。
恢复好后进入到后台信息查看和自检,发现有个labview没有装,导致进入系统自检报错。

后来通过安装好这个labview,能进入下图的系统自检界面了,但是小屏幕还是不工作,到此已经没办法了。(小屏幕已经更换过同型号的显示屏和高压条了,故障依旧)

现在的分析是:小屏幕不亮不显示,但是触摸工作正常只是由于不显示,不知道通过触摸选择的是什么功能,问题应该还是在驱动和软件上。小屏幕虽然装好了硬件驱动识别到了,但是XP不能直接调用这个小屏幕,还缺少对应的软件和调试,所以小屏幕未得到XP或者B超检查系统给他的显示数据信号,或者在某处对小屏幕的屏参或者端口进行设置所以它不工作。就好像系统装好后,LPT打印端口识别到了,但是要打印出东西,还得打印机连接好并安装好驱动,要打印东西还得word给打印端口发送指令才会进行打印,个人理论分析,也不知道正确不正确。

网友:
厉害 高手这个都可以修 利润应该可以

网友:
小屏幕还没搞定。原系统c盘坏不能克隆,装好xp和检查软件花了一个通宵。然后再花了一个通宵研究小屏幕但是还没成功

网友:
这么高深的东西 厉害

网友A:
我记得几年前  搞过迈瑞的四维彩超,可以在主屏幕界面 找到 调出调试界面,添加显示器,好像是按 F8

网友B:
修好可以收4万。浙江行情。

网友:
能搞到这种程度,厉害了

网友:
可以写一个驱动,数据坏的部分,可以修复下。

网友:
一楼大佬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这位一定是高手,软件玩的这么溜

网友C:
话说正规医院软件一般有专门的技术做备份的,这个估计是没有技术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几年前  搞过迈瑞的四维彩超,可以在主屏幕界面 找到 调出调试界面,添加显示器,好像是按 F8

系统预置那个界面里添加不了显示器,只有触摸屏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正规医院软件一般有专门的技术做备份的,这个估计是没有技术员

这个还真没有,小地方养老机构收的二手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可以收4万。浙江行情。

没有那么高呢,问过厂家,硬盘坏厂家来弄好系统的话4800

网友:
什么都能修,太牛了

网友D:
坏了拷贝机强制克隆一个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了拷贝机强制克隆一个就OK了

xp系统硬件id不同能启动吗,可能不行哦。硬件应该是相同

网友(2022-06-02):
cpu够老的                                           。

网友:
上MRT,全盘DE,再修复系统,一般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