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PRO-13 2019 板号GS340 NMC571

楼主(2022-03-07):
求助联想小新PRO-13 2019  板号GS340 NMC571的U33位置有芯片吗

网友:
U33位置有芯片吗

网友:
我修到一台

网友:
u33没有芯片

网友:
好的,谢谢……。我的是电源不升压而且接口的5V过来后只有3.9V跳变

网友:
TPS65988难道自带程序???

网友:
看你的图应该是没有芯片的

网友:
那个位置没有芯片

网友:
没图纸太难修

网友:
tb找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后级没有短路就直接把19v连过去试试能不能开机

网友:
看脚位是没有芯片的

网友:
应该没有,你看焊点上有没有动过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下锡脚就知道有没有动过了

网友:
如果有应该也是一个bios芯片

网友:
没有  刚帮你看了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还是没有修好。二手机,接手时TPS65988 CC1和CC2总线有一根短路更换TYPE-C接口后阻值正常了,测量芯片LDO_1.8V对地阻值只有15,更换芯片后阻值正常了,LDO3.3 LDO1.8阻值正常且电压正常,现在就是不升压。看上面少了一个TPS65988连接的BIOS芯片以为拆了。   没有图纸没有搞明白TPS65988的电源信息从哪里获取——难道芯片本身就有ROM存储

网友:
这个地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