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开机不触发,我寻思着练

楼主(2022-03-07):
华硕G41开机不触发,我寻思着练手找点成就感。
听老哥说是BIOS原因或是一个通病822排阻。
那就一个一个试呗,先把板上能找到的822全换了,再刷了两种bios分别试。
结果…
还是不亮
是我技术菜虚焊了?还是没完全代换?还是别的原因导致不亮?
未完待续

网友A:
维修不是有样学样  你连原理都不懂  练什么手呢  触发是有条件的  你要知道触发需要什么条件  然后再去查他缺少什么条件  然后再去找有问题电路上的哪个元器件有问题  不触发有可能是822 你要知道是哪个822  万一你把所有跟他无关的822 换完了  还剩一个就是有问题的呢

网友B:
你这不是修主板,而是在练焊功。直接报主板具体型号吧,看有没有不触发的通病让你继续练焊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不是有样学样  你连原理都不懂  练什么手呢  触发是有条件的  你要知道触发需要什么条件  然后再去查他缺少什么条件  然后再去找有问题电路上的哪个元器件有问题  不触发有可能是822 你要知道是哪个822  万一你把所有跟他无关的822 换完了  还剩一个就是有问题的呢

受教

等以后学这门课的时候再说。
我现在确实是在胡弄,吹吹焊焊不明原理。

网友:
嘻嘻,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修主板,而是在练焊功。直接报主板具体型号吧,看有没有不触发的通病让你继续练焊功。

下午就更新

网友:
学习热情和我有一拼,哈哈

网友:
跟我开始学一样的,不懂乱拆。后天学习大神们的时序法则,现在懂一点,不会盲目拆了

网友:
和我最开始的时候一样,把mos管全拆了,结果卵用没有。触发是要满足10个左右条件的

网友:
触发11个条件

网友:
同是小白一个,手上G41料板2块!

网友C:
你这焊工技术不错,排阻没有被和谐了,还比较完整。

网友:
大佬们都很忙的,只能自己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焊工技术不错,排阻没有被和谐了,还比较完整。

一般般啦

网友:
吐了,最近身体不佳,恢复了再淦它(我还得好好学学)

网友:
一起学习论坛大神测时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