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Z240一体机不触发

楼主(2022-03-07):
到手是不触发状态,拆机裸板待机为0.03左右

打眼一看一体机这个待机挺正常,没多想,往下测

待机3V 5V 1V有

有趣的是这个机待机竟然还有1.2v内存供电 2.5v内存供电……

其实华硕这款一体机在数码城陆陆续续也接了几台,不知道各位大师平时有没有记录的习惯,反正我一般是修好了过两天就忘了待机是多少,待机有没有3 5v啥的。

正是因为接了这个感觉有些许不一样,所以才发了个贴以备自己好记录……,,

按我开始的思路往下,这时候肯定要分清

1触发不上电?
2或是时序乱了?
3开启信号串电?

于是往下测了slp_s3  slp_s4都是3.3v的高电平

(上图是slp_s3  s4没拍但是也是3.3v高电平)

很明显的可以排除开启信号串电,时序乱一般也不太可能

闭着眼刷了个bios  上电还是一样……

按照触发不上电来修,既然有了内存供电,那可以从二级3 5v处倒推

找到pq401 s极0v g极0v

由pr401的12vpson控制  pr405上拉

Pr405上两端为0v

来源是pq403的12vsb转换而来,是pu801 apw8713产生

Apw8713的en是2脚sus_pwrgd有   22脚供电20v有

这里挺有趣的是我换完芯片才发现boot电容和电阻被摘了

补好电容电阻通电

Ps:后面简单了解了一下原来客户去过一趟售后

最后送上接了屏之后的待机供参考!

网友:
之前修一台不触发 换EC  后来不定时掉电 。最后万用表开机 不小心连点 把桥炸了 明天换桥 亏钱哦!~

网友:
思路清晰  修的很棒

网友:
售后一般不会动他主板吧

网友A:
遇到的pos机板子也是待机出内存供电,我也是想时序乱了,哈哈。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的pos机板子也是待机出内存供电,我也是想时序乱了,哈哈。还没修好

大神,这种叫我连研究的兴趣都没

网友:
售后也会做手脚了?

网友:
肯定是假售后挖坑

网友:
学会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待机电流这么高啊

网友:
高手,学习中,持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