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370-P开机报错

楼主(2022-03-07):
开机就这样 也进不了BIOS设置 求大佬破

网友:
15秒关机
应该是USB OC#引起

网友:
常见故障,按上楼大师指导检导修即可。

网友A:
刷了个BIOS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个BIOS 就OK了

15秒关机故障竟然是刷BIOS解决,算你运气好。

网友:
意外不意外

网友B:
不都是排阻或者串联分压3.3V电阻问题吗   刷BIOS解决的少

网友:
谢谢分享,学会了一招

网友:
刷个bios解决,有点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都是排阻或者串联分压3.3V电阻问题吗   刷BIOS解决的少

所以这就是个意外

网友:
运气真好,一杯情况下都是小电阻不良多。

网友:
跟bios无关啊

网友:
USB过流了

网友:
USB防静电二极管坏也会这样

网友:
一般是usboc排阻问题

网友C:
OC# 问题 没电压  8.2K 或者4.7K 坏了!也可能是断线,把4.7k 的5V usb那边弄坨锡搞定,南桥旁边4个排阻查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OC# 问题 没电压  8.2K 或者4.7K 坏了!也可能是断线,把4.7k 的5V usb那边弄坨锡搞定,南桥旁边4个排阻查一 ...

能分享下图纸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C# 问题 没电压  8.2K 或者4.7K 坏了!也可能是断线,把4.7k 的5V usb那边弄坨锡搞定,南桥旁边4个排阻查一下就好了

这个位置图用什么打开呢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这是通病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保险和电阻的问题吗?

网友E(2022-06-01):
引用 网友C:
OC# 问题 没电压  8.2K 或者4.7K 坏了!也可能是断线,把4.7k 的5V usb那边弄坨锡搞定,南桥旁边4个排阻查一 ...

你好,图纸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图纸能分享一下吗?

同求图纸学习学习

网友(2022-07-07):
同款主板同样问题,目前小白还在抓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位置图用什么打开呢

5V USB弄坨锡 具体是什么意思  usb芯片  1,2脚 与5 ,6直接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