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rtc电路的一个二极管,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2-03-07):
主板rtc电路的一个二极管,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的,自己没有图纸,看不出来,就在主板电池旁边
,上面写的是L43  25(2在上,5在下面)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好像是BAT54C,其余的就不知道了,你上某宝找找吧。

网友A:
请问如何判断该二极管好坏呀,现在是换上新电池,主板断电,就不能保存cmos了

网友:
这个原件不需要深究,就是两个二极管合在一起的(两个3v电压输入,然后一个3v输入),纽扣电池或者外接电源这两个电压,只要有3v就不需要怀疑这个,你应该怀疑,bios或者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判断该二极管好坏呀,现在是换上新电池,主板断电,就不能保存cmos了

双二级管啊。你测量下就知道了,或者上电看有没有电压输出啊

网友:
某宝也不贵,非到最后一刻,试一下总比上炉子好,

网友:
测三个脚对地值,

网友:
这个一般很少坏的,测一下输出有没有电压或者是短路的吧,大多数都是电容坏的比较多

网友:
太多了,每个主板上有一到两个

网友:
是双二极管

网友B:
量这里有没有3v,或者量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最好找下图纸

网友:
台板上拆,每个板子都有

网友:
这个最上面的头是二极管的公共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这里有没有3v,或者量下有没有短路

这里有3v,两个跳线针脚也有3v,还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最好找个图纸

网友:
RTC电池得双二极管

网友:
找俩二极管代换一下

网友:
三个脚都短在一起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一楼说的对,代换一个别的板子,相同位置的就行,不需要研究型号

网友:
电池旁边的很有可能是肖特基双二极管

网友(2022-04-24):
是的,搞定了

网友:
30V 200mA 800mV@1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