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GTX1070TI GEN 1080TI DE MATS

楼主(2022-03-07):
其他版本的mats  报错818  有1070ti跟1080ti版本的mats联系我  求购

网友A:
前几天论坛上不是刚更新一个版本

网友B:
GTX1070TI 有些不好测 我通常使用1070 1080的文件 进行反复切换测试

网友B:
用的硬盘命令版的 U盘版的比较简化 有时测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的硬盘命令版的 U盘版的比较简化 有时测不到

硬盘版也测不了报错818  1070  1080  跟1070ti  1080ti都是报错818  ,mods命令跑不起来,直接8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论坛上不是刚更新一个版本

那个版本在我主板上运营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GTX1070TI 有些不好测 我通常使用1070 1080的文件 进行反复切换测试

我的根本就运行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硬盘版也测不了报错818  1070  1080  跟1070ti  1080ti都是报错818  ,mods命令跑不起来,直接818

难就难搞了。给你说说我的经验和猜测吧,
遇到不能正常扫的,用集显进系统黑屏或者报43的,90%核心坏,会无法跑测试。
供电不稳定的也会导致不能扫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就难搞了。给你说说我的经验和猜测吧,
遇到不能正常扫的,用集显进系统黑屏或者报43的,90%核心坏,会无法跑测试。
供电不稳定的也会导致不能扫测试

这卡能亮,普通测试全过,打游戏核心频率上去就画面撕裂。怀疑核心超废了,1070ti又没法改BIOS,所以我赌这玩意显存超频不良,试着跑mods超下显存,无奈一圈下来高版本的提示不支持,低版本的直接没法跑mods。进退两难

网友:
GTX1070TI的我到现在就没有发现有,唯独有的也是V星显卡专用测试版本大部分都是改过来的,都需要效验信息,不是V星的卡根本测试不了的,都会报错1080TI倒是没问题的。必须等后期更新看看有没有新版本的。

网友:
跑DAG要求太高不比MATS随便测试几个版本基本上支持所有的卡,DAG版本不对测试不了,很多新主板都不支持的。

网友:
受教了,谢谢指点,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