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H81X2-171301642开机掉电秒杀

楼主(2022-03-07):
B-TH81X2-171301642开机掉电秒杀

当测到CPU供电时发现掉电瞬间没有CPU供电,其他供电开机瞬间都有电压,量到CPU开启的两个三极管时发现右面的三级管QP110的B级有瞬间的0.7V,C级5V一直不动,这个管子控制着左面的QP111,而QP11的D级控制的是CPU供电的EN,直接把QP11拆掉开机正常。

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A: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你的也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B:
刷了可以显示,但是要15秒才显示咋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刷了可以显示,但是要15秒才显示咋办

不好意思回复错帖子了,也是这个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回复错帖子了,也是这个主板

BIOS必须合成之后刷上去才能显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