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s 单通道跑DIAG 问题

楼主(2022-03-07):
据我自己测试了发现大部分老显卡都不支持这个命令,之前有师傅说RTX以下的卡都不支持,但是我测试了像1660以下的极个别卡支持但是80%卡支持搞不明白像10系列的卡现在还很多啊,我就没有发现支持的,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命令不一样的原因,有研究这个的哥们吗?要是支持的话对显存一系列的问题维修起来会轻松很多。

网友A:
  Disable partition FB_A: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01:fbp_disable:0x01
  Disable partition FB_B: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02:fbp_disable:0x02
  Disable partition FB_C: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04:fbp_disable:0x04
  Disable partition FB_D: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08:fbp_disable:0x08
  Disable partition FB_E: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10:fbp_disable:0x10
  Disable partition FB_F: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20:fbp_disable:0x20
大部分版本不支持,哎不知道什么情况,难道与核心有关系吗,是有些核心本身就不支持还是软件没有设计到这个方面求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isable partition FB_A: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01:fbp_disable:0x01
  Disable partition FB_B:  ...

此参数只能在 RTX20*0 和 RTX30*0 系列板子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参数只能在 RTX20*0 和 RTX30*0 系列板子有用。

据我测试发现RTX以下的极个别卡也是支持的,我发帖的目的是问NVIDIA程序员为什么不把这些命令编译到老版本里面,这样子修老卡也省很多事情的,难道以前的卡就不是显卡吗?RTX没有出之前1080这些卡也是旗舰卡啊也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测试发现RTX以下的极个别卡也是支持的,我发帖的目的是问NVIDIA程序员为什么不把这些命令编译到老版 ...

RTX系列出來, GTX及GT系列都停产了,NV基本上不会再维护了;

网友A:
我说这个单通道测试命令之前为什么不提供支持的,之前就想到多好,搞到RTX才搞这个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这个单通道测试命令之前为什么不提供支持的,之前就想到多好,搞到RTX才搞这个命令。

社会在进步,后浪推前浪,任何优化好的方法都在后面,卡越来越先进测试方式也优化。

网友:
确实也是这个道理,其实就跟显卡驱动是一回事,越老的卡驱动基本不更新,甚至根本不更新;新卡的驱动隔三差五就更新一次。以前的卡已经完成它的使命,更新,功能更强的卡才会持续更新优化。

网友:
好的吧!老卡我不指望了等着修新卡算了,新架构的现在基本上都支持的。

网友(2022-05-16):
别人10系列都能跑diag的 主要是测试的程序完整性 命令 都有不同吧,有diag目前不会添加 也没有卡做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able partition FB_A: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01:fbp_disable:0x01
  Disable partition FB_B: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02:fbp_disable:0x02
  Disable partition FB_C: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04:fbp_disable:0x04
  Disable partition FB_D: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08:fbp_disable:0x08
  Disable partition FB_E: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10:fbp_disable:0x10
  Disable partition FB_F: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20:fbp_disable:0x20
大部分版本不支持,哎不知道什么情况,难道与核心有关系吗,是有些核心本身就不支持还是软件没有设计到这个方面求解啊!

这个是单通道测试命令吗?具体的怎么使用的?

网友:
谢谢,最近也在弄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