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320M,刚开始不开机,刷

楼主(2022-03-07):
华擎A320M,刚开始不开机,刷BIOS后能进入BIOS界面,认不到硬盘,修改设置,保存重启后,又不开机了…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按时序呀,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A:
信息量太少,待机电压测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息量太少,待机电压测量了吗。

待机电压都正常

网友B:
bios版本支持装的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版本支持装的cpu吗

支持,原厂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