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子hp6531s,无cpu供电

楼主(2022-03-08):
cpu供电芯片是adp3208,这个芯片容易脱焊,首先烙铁拖了一遍,加焊不行,然后查电路,第一脚en开启电压是0v,直接顺藤摸瓜,是由u4 lm393比较器,第七脚发出一个PWR_GOOD_3信号,开启cpu供电,测量u4第6脚基准电压1.8v左右正常,第5脚是0.68v,低于第6脚,所以第7脚发出低电平,重点检查第5脚,经测量r96,r97,两个10k电阻,另一端都有0.68v电压,只有r94的10k电阻,另一端没有电压0v,所以问题出现在这里,再顺藤摸瓜,r94直接连接稳压管u6第7脚PWROK,测量3,4脚输出电压,1.48v有点偏低, 直接更换u6,再次测量3,4脚1.5v正常,第7脚PWROK 2v左右正常,再次测量cpu供电已经有了,老机子了,其实都懒得发帖,赚点积分吧

网友:
老机器可以提升维修技术,使劲折腾都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
现在新机难修,旧的修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