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液晶电视主板电源部分故障 已修复 换下来这么多元器件

楼主(2022-03-08):
飞利浦液晶电视主板电源故障维修案例

网友A:
.楼主是来炫耀的吗    好歹说说过程,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来炫耀的吗    好歹说说过程,大家一起进步

这过程不就是万用表测量电源周边坏的元器件,然后电源管理芯片换掉,就修复了啊

网友:
回答的比较专业。如果附上图纸就好了。现在电路都采用贴片,电源部分容易火烧连营。贴片元件烧了,连他妈都认识了。

网友:
这个 可以这个 可以

网友:
出个教程啊

网友:
啥也别说了,准备收钱吧,客户一会就到。

网友:
就这样,再那样,然后好了。。。楼主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