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哪位朋友手里有rx560d啊,讯景的!

楼主(2022-03-08):
由于保管不当,碰掉了背面两个电容,一个电阻,哎。。。。。麻烦有卡的朋友,或者有图纸的朋友帮忙确定下,两个电容个一个电阻的值,尤其是电阻的阻值比较重要,已经在图上都标出来了!

网友:
电阻在板上测量值31.6K,红黑表笔对调都是这个值。你自己焊一个比这个大的值再测试下。两个电容是并联接在一样的网络上的,一边地,一边接比较粗的走线,估计是电源路径上的高频滤波电容,试试焊103或102电容值。

网友(2022-05-31):
电阻测得31.5K,我的表测不了电容。楼主能帮看一下那个电阻旁边有个5脚的元件的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