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BGA植球干废了 这次用了诀窍成功了

楼主(2022-03-08):
先拖平焊点 在BGA上 对角吹两个焊株上去给钢网定位固定 然后涂一层焊油 植株 我200多度大口慢慢吹 感觉株下去了固定了 停止 等冷却钢网被焊油粘在BGA上不好分离。涂焊油钢网上 这次时间吹短点 一边吹一边用镊子慢慢把钢网抬起 不要手抖 然后疯抢吃两下就OK

网友:
有空试试你这个方法,我也是和你差不多,等冷了就粘在钢网上面了,热的拿又把锡球搞坏了。

网友:
这种好弄 我都能值的和买的一样

网友:
我们以前那种大钢网 比这种好太多 以前都是植好球 拿下钢网再吹的 比这简单多了  现在这种不取下来吹的 用不习惯

网友A:
看起来完美,无铅还是有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完美,无铅还是有铅?

不喜欢无铅的 就是有铅的好吹了

网友:
买好用的治具,球一撒就可以了 加热台加热

网友B:
主要是温度控制,多少温度,吹多久,麻烦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温度控制,多少温度,吹多久,麻烦介绍一下

这种只能自己多练,

网友:
有空实验一下看看好不好。

网友:
完美的手艺

网友:
窍门往往就是经验沉淀的结果……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用钢网直接用锡酱值球

网友:
轻轻一吹,取下加热

网友:
大师会不会中毒

网友:
200多度就行?

网友:
维修人的手

网友:
钢网哪里买的

网友:
这个最容易了

网友:
多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
这技术真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