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 x79 主板 只有一个CPU工作问题

楼主(2022-03-08):
科脑 双路 x79 ,问题现象是,只上一号CPU,正常点亮工作,上两个CPU,主板数显跑码af,19,b0,停止在b0,查CPU供电,一号CPU0.84v,二号CPU0.91v,CPU有温度,虽有电压差,说明CPU供电正常,既然一个CPU能工作,说明主板桥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正常,重点就二号CPU供电,内存供电,这个主板,两个CPU的附属内存供电是分开的,二号CPU不工作,单上一号CPU,二号内存也不能识别,开始以为是CPU虚焊,CPU引脚有断线,以前遇到过,本着先易后难的办法,查一下内存条件吧,分别测了二号内存,120脚,240,238,哎,238,118脚3.3v电压缺失,这个118和238是并联的,我从正常的一号CPU内存跑线路,就为了找这个电压源头,找了一个多小时,猜想应该是个8爪电源管理,找了一圈都不是,有的朋友说,干脆飞线一个电压过去,我也想过,不过呢本着刨根问底的精神,我又查了一下,最后在一个我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是它是它,就是它,双3.3输出,管理两条内存238供电,我都准备上网买芯片了,已经找到型号,芯片上丝印p617a,其实是pca9617adp,我以为芯片坏了,两组输出3.3,正好少一组,停了一会儿感觉不对,应该查查他的工作条件,datasheet没找到,观察一下它周围输出侧两个电阻一个电容,另一侧也有两个电阻,测一下吧,一组1.04v,另一组没有,测电阻上端,有1.06v,找到了,就是这个电阻,测一下,阻值无穷大,断了,测好的那组,阻值750Ω,找个料板,测了一圈没有几百Ω的,只有一个900多的和一千Ω的,选1k的吧,开风枪,焊上,其实第一想法是用烙铁并联点焊上的,还是干得漂亮点吧,用风枪,把CPU座上夹具拆掉,怕把绝缘塑料膜烫卷了,焊好后,通电,1.04v电压恢复正常,3.3v正常了,上两路CPU一路跑码亮屏,支持维修完毕。只换了一个芝麻大小的电阻

网友:
牛皮楼主,双路的除了供电其他的很难修

网友:
能圈一下是哪个电阻吗?

网友:
r492,靠近卡扣铁丝勾位置那个,仔细看,能看出来,图片上传过程中压缩了降低了像素,那个电阻头焊锡少不光滑

网友:
r492,靠近卡扣铁丝勾位置那个,仔细看,能看出来,图片上传过程中压缩了降低了像素,那个电阻头焊锡少不光滑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
故障电阻是r492,靠近卡扣铁丝勾位置的那个,

网友A:
r492,靠近卡扣铁丝勾位置的那个黑色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92,靠近卡扣铁丝勾位置的那个黑色电阻

芯片上丝印p617a,这个芯片是不是图片上的U86?

网友A:
是的,坏的电阻是r492

网友:
双路cpu的桥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
这么小电阻都被你找到了,真是有理论指导,有细心探究,楼主修得好哦。

网友B:
刨根问底太累人了

网友:
这次是超常发挥,以前都是到芯片就停了,然后张罗买芯片去了,结果坑了几次后,不着急买芯片了,继续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刨根问底太累人了

确实累,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修得脑袋瓜子都木头,见人说话都不利索了,不会客套话了

网友:
双路板子很少碰到,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坏的电阻是r492

楼主厉害了

网友:
确实厉害了楼主。这都被你找到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用心,值得学习

网友(2022-04-09):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感谢分享

运气好😊

网友:
膜拜一下楼主

网友D:
厉害,双路有个好出 应该和另一边对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双路有个好出 应该和另一边对等吧。

是的,就是两边对比,找出问题的

网友E:
楼主这个芯片是温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芯片是温控吗

不是应该是隔离转换信号,查芯片是叫信号隔离xx的,双路,输入1.01v,输出3.3,属于条件给定的,就是上一级供电,时钟正常后传导到下一级让下一级正常启动工作的

网友(2022-08-27):
118和238是内存sm总线,一个时钟,一个数据,并不是并联的,只是需要分别上拉到3.3V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