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影驰240g 固态硬盘,不认盘

楼主(2022-03-08):
几天前给客户装系统,没到一个星期居然进不去系统了,提示如图1,由于关键系统驱动程序丢失或损坏,这个问题我上一次装系统就是这个问题,插上系统盘,进pe看看,进去后,在计算机里,能看到c盘,d盘,盘符,打不开,DiskGen里识别不出来硬盘了,关机,换SATA接口,换线,都不行,判断硬盘问题,更换台电256g固态,进pe,识别正常,分区,装系统,一切正常,装好以后客户心疼资料,里面有她好几天的工作,这可惨了,换硬盘之前已经沟通过了,硬盘损坏,资料全没,找人恢复也是妄想,因为固态,就算开卡成功,资料别想了,本着解决问题的心态,用我的移动硬盘盒试试,拆了硬盘,把她的坏盘放进去,插上USB3.0,我的硬盘盒是3.0接口,桌面右下角提示找到新硬件,然后屏幕上方弹出两个可移动硬盘,😁,我也是一脸懵,怎么滴,是我判断错误了?感紧导资料吧,其他都是小事儿了,别说这个影驰240速度还不错,几分钟就把12g的资料复制过来了,每秒28.5m左右,客户很高兴,资料还在,二百多的硬盘钱都是小事儿,我现在也怀疑是不是硬盘问题了!😂

网友A:
小心拆开  从新开卡  然后把壳子处理干净   找一个外包装  放进去   放柜台  全新的硬盘就可以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心拆开  从新开卡  然后把壳子处理干净   找一个外包装  放进去   放柜台  全新的硬盘就可以卖了

我的话被你说了,你让我怎么回答楼主呢

网友: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网友:
识别了重新分下区应该就可以用了吧

网友:
翻新的本来就不稳定

网友:
PS3111-s11-13主控,现在是,在移动硬盘盒里能识别,直接插SATA接口就完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心拆开  从新开卡  然后把壳子处理干净   找一个外包装  放进去   放柜台  全新的硬盘就可以卖了

开卡倒是不难,ps3111-s11-13主控,就想分析一下问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卡倒是不难,ps3111-s11-13主控,就想分析一下问题点

我遇到几块了,有台电的,有瑞势的,都是有时得有时不得,好像是固件的问题。给别人修好了。

网友C:
不用怀疑,就是硬盘坏了,换了已经好了纠结啥

网友:
手头上也有个主控是ps3111的,影驰的固态故障率还是太高,不敢卖了

网友:
卖废品还能卖几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怀疑,就是硬盘坏了,换了已经好了纠结啥

我把换下来的影驰坏盘放到移动硬盘盒子里,它居然正常读取,数据还在,我怕判断错误,电脑再出问题怎么和客户解释

网友:
扣开,扣之前先在某宝上看看有没有原装封贴

网友:
不用怀疑 就是硬盘坏了 我笔记本金士顿前段时间就不能用 识别不了 通电还滋滋想 心想里面的数据全废了..... 正要放弃的时候突然之间又能用了,现在还好好的。

网友D:
主控芯片当中的硅晶圆因热稳定性、电平、压流、抗干扰能力及芯片之间的匹配性差等等一些情况,影响内在结构瞬间发生“痉挛”,会导致主控对颗粒的驱动能力变差,产生不读盘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控芯片当中的硅晶圆因热稳定性、电平、压流、抗干扰能力及芯片之间的匹配性差等等一些情况,影响内在结构 ...

有道理,我也是想不通其原理

网友:
影驰的固态垃圾的一笔

网友:
这个盘质量最差了

网友:
有的用pe能读取数据,就是不能运行系统

网友:
也有可能本身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