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7000p 花屏 疑似通病维修

楼主(2022-03-08):
品牌:联想 LENOVO型号 :Y7000 2019
故障 :客户报修开机花屏
检测与维修 :前台接机,,,报故障花屏,先开机。发现LOGO处就花屏。如下图

    1.花屏但是机器可以正常进系统 ,速度还挺快。。打开设备管理器发现显卡型号为2060 ,驱动叹号  报错43如下图。这到比较符合当前故障现像。

     2.这种故障 不用想了。大家都比较熟悉 。。。不是核 心就是显存。基本没跑。这种 明显花屏的。这种明显花屏的。不是大程序花屏死机的,还是比较好处理的, 普通的MATS基本都能测出故障 。根本不需要MODS。不需要测试太多项目 。也不用超频 。于是随便找一个MATS的U盘接上自动跑了一下。。。测试结果如下图

很明显C通道的低地址位报错,,,也就是最后一颗显存。。。不管别的先易后难,马上拆机,,,架到加热平台上。准备好一颗新的SAMSUNG 的GDDR6显存。顺道给显存预热一下。。。如下图

预热2分钟左右。。。手摸主板烫手了,准备开拆显存。。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显存封黑胶了。。。拆的时候注意隔热核心到没事。离的远,不要把旁边的显存吹爆。。就要多费功夫了。。。。。。显存拆下后如下图。。。。

拆下后就比较简单了。处理好焊盘。。把新显存焊接上就可以了。。就不拍照 片 了。。。。直接上一个进系统后的OK的照片吧。。

总结:
各大维修群聊天的时候偶然发现。。此机种有很多这种故障 ,各人简单分析一下原因 。。。可能就是由于这颗故障显存位置导致的故障高发,,因为这个故障显存和显卡散热器的固定螺丝位置太近了。。。应该是应力问题。。导致显存虚焊,如下图也能看出。靠近螺丝口位置的焊盘。是有空焊迹象的。。。以后大家遇见。可以多注意一下

 会员458312300鑫豆2026-4-24 14:24
 会员196535300鑫豆2026-4-21 10:31
 会员311513300鑫豆2026-4-2 19:20
 会员1184819300鑫豆2026-3-24 11:32
 会员27214300鑫豆2026-3-23 13:17

网友:
有理有据,学习了

网友:
很畅销的机器 如果真是通病的话以后又会有不少收入了

网友: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网友:
这个显存位置报错是通病,大部分都是核心虚悍需要重做核心。

网友:
测显卡的软件啊笔记本也实用哦,没用到过

网友:
显卡测试不会,下载了几个都是坑,或者我自己不会用,还有的,分成十几二十几个包,缺少期中一个,然后你下载了白瞎

网友A:
看大师修机,一套下来犹如行云流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大师修机,一套下来犹如行云流水

故障典型而已

网友:
大师傅操作

网友:
应该是通病 了

网友:
思路清晰,条理清楚,支持一下

网友:
得心应手,漂亮。

网友:
虚焊重值就可以了不用换

网友:
记下这个故障了。以后遇到试下。如果是通病那就好玩了。

网友:
这思路操作,确实是大师傅

网友:
大师操作666

网友:
感谢师傅的分享

网友:
热门机型,大神修机思路清晰,案例写得条难分明,分析到位,堪称小白加新手福利帖。

网友:
不过还是好 。 显存比较简单

网友:
挨着电感应该是发热引起的

网友:
Y7000P 这么新的机子都有这种问题 质量也就那样

网友B:
求教怎么看显存位置,A0A1B0B1C0C1对应实物位置怎么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教怎么看显存位置,A0A1B0B1C0C1对应实物位置怎么看?

核心1脚对准右上角,逆时针数,A1A0B1B0或者对线图纸呀,FBA   就是A通道,FBB就是B通道,FBC   FBD依次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1脚对准右上角,逆时针数,A1A0B1B0或者对线图纸呀,FBA   就是A通道,FBB就是B通道,FBC   FBD依次 ...

核心1脚是指那个三角箭头那边是吗?

网友:
怎么看出C通道的低地址位报错的呢

网友:
确实有点难度的,厉害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帖子内容通俗易懂,大师的帖子还是让人学到不少东西,且耐心解答。

网友:
这种就是以前Y400一样的 都是风扇压不住的那个显存故障

网友:
黑胶不好拆啊。弄不好旁边都爆珠

网友:
请教师傅 这个软件怎么用呀  适用所有独立显卡吗

网友:
楼主胆大 心细  佩服  一看到黑胶我就头疼

网友:
厉害了,这个可以绕过集成测独立

网友:
把你软件分享一下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通病是 现存;  为啥 他们都说是核心

因为重植核心时候,显存也受热有可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