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io待机方便的事情(有图纸和点位)

楼主(2022-03-08):
大神给指点一下,问题是不触发 开机针有5v 和io也没有断线, io不发出给南桥的信号,就查io待机供电没有,看图

看到了吧3vsb没有电压 经过查找发现 是u47转换过来的电压,u47受控q53的g级电压转换,g级应该低电压截止 q53导通这样u47才可以 开启发出out输出3vsb ,问题就是这个q53就是高电压,图纸里面就两处 也不知道这个电压 哪里来的, 修的很懵 请求大神指点一下。。。

两个问题问大家一下:第一 正常的io待机 电压都有 那些?3vsb和vcc3 那个先有?
第二就是q53的信号哪里来的 ?不应该是L电频吗?

另外高手有关系主板 上电时序和待机供电的 资料发过来一份,我学习一下 主板维修

网友:
这是点位。。。。。。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9)点位MSIMS-7808-1.0点位图.CAD

网友:
这是图纸

网友:
请将 S 连接到 D Q24 以使卡上有指示灯

网友:
io待机应该先有V5A

网友:
点位很好。

网友:
不是很懂,有图纸看控制信号可以判断先后顺序的

网友:

   这2个电压出了吗?
  VCC3  是电源直接提供的   肯定后出吧!

网友:
大菌龟一般IO不出信号你直接换个io试试能不能搞定

网友:
和IO断开再量

网友A:
SYS5VSB_OFF和5VSB_OFF_GATE应该是受触发控制变成低电平才行的,不然Q24不导通,5VSB没电压,Q53不能截止,U47不输出3VSB,则EC无供电,肯定不开机,所以只要按开机键最前面两个必须是低。

网友:
3VSB 待机3v检测

网友:
先检查3VA 与5VA   正常后,IO就会控制产生3VSB 或按开机后

网友:
p06P03是p沟道mos管,直接产生5vsb 。拆了q53 查下5vsb是否和你sys5vsb 和5vsboff 两个信号间有短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YS5VSB_OFF和5VSB_OFF_GATE应该是受触发控制变成低电平才行的,不然Q24不导通,5VSB没电压,Q53不能截止, ...

我就不知道这两个信号哪里来的SYS5VSB_OFF和5VSB_OFF_GAT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不知道这两个信号哪里来的SYS5VSB_OFF和5VSB_OFF_GATE

C171漏电有可能导致ATX_5VSB串到那两信号上,变成高电平,自然后面得不到5ⅤSB和3ⅤSB,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71漏电有可能导致ATX_5VSB串到那两信号上,变成高电平,自然后面得不到5ⅤSB和3ⅤSB,开不了机。

看图纸来自24页,27页,顺藤摸瓜啊。

网友:
MS的板子看下纽扣电池,遇到过电池没电不出3VSB

网友C:
RTCRST#通过U80控制产生V5A;V5A给IO 45脚供电,IO发出CP_3VA_OFF;CP_3VA_OFF控制U45产生深度睡眠电压3VA,3VA一路进桥产生VCCDSW3;3VA一路转换为I_VSB3V给IO供电,IO发出
DPWROK_SIO给桥,桥反馈SLP_SUS#_CP给IO;IO 发出 SYS5VSB_OFF, SYS5VSB_OFF转为5VSB_OFF_GATE ;5VSB_OFF_GATE通过U47产生桥的待机带有VCCSUS3_3 即3VSB,主待机电压产生

SYS5VSB_OFF转为5VSB_OFF_GATE
这里可能不一定对

网友:
一看就是V星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RST#通过U80控制产生V5A;V5A给IO 45脚供电,IO发出CP_3VA_OFF;CP_3VA_OFF控制U45产生深度睡眠电压3VA, ...

你是此帖子最有质量的评论,你也是我敬佩的人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TCRST#通过U80控制产生V5A;V5A给IO 45脚供电,IO发出CP_3VA_OFF;CP_3VA_OFF控制U45产生深度睡眠电压3VA, ...

u45的EN开启脚有Q52N沟道mos管控制吧?Q52控制脚CP_3VA_OFFS是io发出来的 应该是L电频吧?是高电频 u45怎么有输出3VA呢????
还有那个SYS5VSB-OFF你说是io发出来的 我看怎么是发给io的 哪里出错了?(io43脚接受这个信号 ,你看怎么发出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45的EN开启脚有Q52N沟道mos管控制吧?Q52控制脚CP_3VA_OFFS是io发出来的 应该是L电频吧?是高电频 u45怎 ...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图纸上U45没有装,所以我的分析可能都是错的。你看实物有没有U45

u45的EN开启脚有Q52N沟道mos管控制吧?Q52控制脚CP_3VA_OFFS是io发出来的 应该是L电频吧?是高电频 u45怎么有输出3VA呢????
是的,CP_3VA_OFF 是低电平
还有那个SYS5VSB-OFF你说是io发出来的 我看怎么是发给io的 哪里出错了?(io43脚接受这个信号 ,你看怎么发出去的?)
可能图纸箭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