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430还值得维修吗?

楼主(2022-03-08):
昨天回收3个笔记本,联想小黑410,420,430.410和420正常,430按开机没反应,这本那么老了还值得维修吗?I5应该要淘汰了吧?十几年了,纠结要不要修起来

网友:
晕死,08年注册的,十几年了,还是小小白!

网友:
老铁都在忙吗?没人回复

网友A:
不如看看啥问题再说

网友B:
价格要的起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看看啥问题再说

我是小白啊,公共点没电压,Q79板上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要的起就修

这个已经收回来了,目前是自己的

网友C:
网上下了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网上下了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BoardViewer 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BoardViewer 这个软件。

谢谢,已经解决看点位问题,就是查到隔离功率管控制信号被拉低然后就查不下去了

网友E(2022-04-08):
当然要修,不然怎么练技术啊。小小白。

网友(2022-05-20):
引用 网友E:
当然要修,不然怎么练技术啊。小小白。

谢谢,查过了,怀疑IO,没有芯片没换,后来找老师傅,准备花100修好,考试给他查了一周说修不了叫拿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