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个新款的20V转TYPE-C充电头,看起来不错,兼容性又好。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2022-03-08):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764684825928
上面是链接,大家看看。可以的话我想买一个。

网友:
还是想搞个带自升压的

网友A:
会不会出现不开机啊,我有的TYPE-C头子插上去有的笔记本开不了,用原装的就可以

网友B:
应该就是这种芯片的,sw3518s,100w
我们维修笔记本的自己做,成本可以控制在5-8块钱左右
ps:现在不行.....sw3518s芯片缺货,原价4-5元的,现在直接没货,要没就是翻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出现不开机啊,我有的TYPE-C头子插上去有的笔记本开不了,用原装的就可以

功率不对,应该是的,我之前买的上面写的65w,实际为45w的芯片;
关机插上去,不能开机(联想笔记本),
如果电池有电,开机后再插上去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这种芯片的,sw3518s,100w
我们维修笔记本的自己做,成本可以控制在5-8块钱左右
ps:现在不 ...

这个板子去哪里购买  我也想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去哪里购买  我也想要

立创啊,里面有可以直接打样,一个月两次,每次可以5张pcb

网友:
板子是用立创的软件画的吗?

网友:
这个可以的,只是苹果85w的就要接电池才能用了,其它windows的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这种芯片的,sw3518s,100w
我们维修笔记本的自己做,成本可以控制在5-8块钱左右
ps:现在不行.....sw3518s芯片缺货,原价4-5元的,现在直接没货,要没就是翻几倍

你的这个pcb可以分享下吗?或者量产后论坛里同行一起购买。

网友:
原装联想适配器+电压电流表自己改个,是否升压,电压电流一目了然

网友:
原装适配器加装表头

网友:
这个怎么样呀??有用过的吗??我想要一个

网友:
搞个100W的这样苹果不插电池也可以用。65W的有些苹果笔记本用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pcb可以分享下吗?或者量产后论坛里同行一起购买。
https://oshwhub.com/Ismartware/LT906_DC3518S_transfer

这是一个开源的pcb项目,直接进入上面的网站,免费做就行啊
上面原理图和pcb都有,一键式的

网友E:
建议看看这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https://oshwhub.com/Ismartware/LT906_DC3518S_transfer这是一个开源的pcb项目,直接进入上面的网站,免费做就行啊
上面原理图和pcb都有,一键式的

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立创啊,里面有可以直接打样,一个月两次,每次可以5张pcb

有网址吗   我也想做一个   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网址吗   我也想做一个   给你加分了!
https://oshwhub.com/Ismartware/LT906_DC3518S_transfer

网友:
不好用,不用问。因为我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看看这2个

这个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开源的pcb项目,直接进入上面的网站,免费做就行啊
上面原理图和pcb都有,一键式的

感谢分享。已经加分给你了。

网友D:
难道真的翻车了,最后检查出来是哪里问题了吗?我有点不敢打烊了,怕做出来跟你的一样也不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难道真的翻车了,最后检查出来是哪里问题了吗?我有点不敢打烊了,怕做出来跟你的一样也不充电。

已经翻车,五片都不行,sw3518s这个芯片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已经翻车,五片都不行,sw3518s这个芯片不行

我看淘宝很多卖这个方案的设备,按说这个芯片应该问题不大。有没有可能你买到了打磨的假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看淘宝很多卖这个方案的设备,按说这个芯片应该问题不大。有没有可能你买到了打磨的假芯片?

说不好,还有很大的可能性是,这个作者pcb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不好,还有很大的可能性是,这个作者pcb有问题

所以,我也有点怀疑,怕出问题,也不敢打烊了。哎,改天找齐配件,用面包板反复测试后重新画制电路板打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不好,还有很大的可能性是,这个作者pcb有问题

你研究出来了,记着论坛里发信息或者私信,一起研究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研究出来了,记着论坛里发信息或者私信,一起研究下,

这两个我都打样了,一个月有两次免费打样包邮的机会
第二个是今天打样的,三天到货后我看下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我都打样了,一个月有两次免费打样包邮的机会
第二个是今天打样的,三天到货后我看下能不能用

好的,等你结果如何,我也看下相关的电路介绍研究下。对了,你的SW3518S多少钱一片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我都打样了,一个月有两次免费打样包邮的机会
第二个是今天打样的,三天到货后我看下能不能用

我看你截图第三个那个pcb用户评论反应一次成功的,不过也不好说,这上边我感觉都有水分,有可能是让你制作不成功直接从他们店铺购买一样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看你截图第三个那个pcb用户评论反应一次成功的,不过也不好说,这上边我感觉都有水分,有可能是让你制 ...

不好意思,问题查出来了,其实板子都没问题,芯片也没问题
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电感是拆笔记本主板的,笔记本主板电感达不到要求,不行
用台式机主板的电感,或许老式显示器上面的电感可以
今天到货了,都成功了,就一个烧掉了(这个芯片不能超过30v,我调到了30v炸管了,芯片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问题查出来了,其实板子都没问题,芯片也没问题
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电感是拆笔记本主板的,笔 ...

不管怎么样,最后查到原因就行。看来这个电感不能随意替换使用。电感量不够。

还有,你的这个测试过功率可以达到100W吗?有没有相应的大功率typec本?

还有,这个所谓的市面上随意购买的S系列的芯片,是需要升级才可以支持100W还是默认就支持1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