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通病HP N246v 板号:LE22BW-M-3

楼主(2022-03-08):
现象:电压跳变

网友:
感谢奉献感谢奉献感谢奉献感谢奉献感谢奉献

网友A:
建议不要断开,先看下是不是这个稳压二极管不稳定,可以更换来解决。或者是其他电路引起的稳压二极管保护动作。建议找到病根处理。

B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断开,先看下是不是这个稳压二极管不稳定,可以更换来解决。或者是其他电路引起的稳压二极管保护动作。建议找到病根处理。

好的大神 谢谢指教

网友:
真是学习的好地方    不错  不错

网友(2022-05-12):
还是换个 431好些

网友:
或者是  817坏了

网友(2022-07-05):
随意拆件,用不了几天可能会炸机

网友:
建议找到病根处理...........

网友(2022-10-08):
手头好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