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720-13IKB,板号LA-E551P,闪屏,背光忽亮忽暗

楼主(2022-03-08):
这款机器闪屏,是屏线的通病。有的是动屏幕会黑屏,会闪黑闪亮。我这台是背光忽亮忽暗。跟日光灯跳动一样。

拆开屏线看看都正常的没有断线的,就不一根根测了,直接换根屏线试机。

因为YOGA这个屏幕是可以360度折叠的,所以屏线坏的多。

大家要多支持论坛,多发发通病,发发常见故障。这种通病论坛竟然都搜不到了。

网友:
这种的还喜欢摄像头排线损坏

网友A:
折叠多了,排线就容易坏,表现为屏和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叠多了,排线就容易坏,表现为屏和摄像头

关键这种故障屏线拆出来也没有明显的断线,容易被误导

网友:
我这台换应该是背光开启信号不正常,找不到这板号的图纸和点位,头疼,没有资料。要不然飞个线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