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I7 10代 南桥对地阻值多少

楼主(2022-03-08):
我手上有台华硕I7 10代机器 南桥阻值0.002 机器能开机 电流2.6A左右无跳变 南桥供电1.05V 各项供电都正常  南桥SRJAU
阻值0.002 HM470 不知道新款机器的南桥这阻值正常不

网友A:
不正常,南桥最低的4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南桥最低的40以上

阻值是正常的 不是南桥问题 这机器摔过 CPU空焊了 用力压着CPU 能亮   新款机器南桥阻值是正常的  这款机器CPU阻值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