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FX80G 板号DABKLGMB8D0 REV;D 电流1。4~1.6掉电通病

楼主(2022-03-08):
华硕飞行堡垒FX80G 板号DABKLGMB8D0  REV;D  CPU是8代I7 电流1。4~1.6掉电通病  CPU供电管位置是PQ80.附上原机亮机备份BIOS

网友A:
很给力,管子可能性能不良了

网友:
赞,学习一下,收藏起来

网友B:
我修到过一台直接挂CPU的  CPU上管穿

网友:
这管子挂了很容易送走cpu,故障为大小写亮,内外屏不显

网友C(2022-12-25):
其他地方电压都有,就是这个地方没有点,拆下来测感觉还可以,没有东西可以代换的

网友(2023-02-04):
BIOS刷后开机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地方电压都有,就是这个地方没有点,拆下来测感觉还可以,没有东西可以代换的

修好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ok,我也遇到了

网友(点评):
确实如楼主所说

网友:
原机备份的是开机慢,需要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给力,管子可能性能不良了

应该是设计缺陷,开机的时候这个位置的温度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到过一台直接挂CPU的  CPU上管穿

CPU上管穿,19V直接到CPU里面,CPU必挂。

网友(2023-04-23):
感谢楼主 修到一台一样的 换了两个管子就好了

网友:
我这台也是那个管子坏了。现在开机能显,但是进系统或进PE就死机。不知道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2023-09-09):
老师 我的电流从1.6-1.8 不开机 电流波动坚持会儿后就掉电了

网友(2023-11-15):
昨天按这个帖子,换了同一个位置的6996,马上点亮到现在!

网友:
还好看到这个帖子,同样的机子换了同一个位置的6996MOS管,马上点亮了

网友(2024-03-27):
同上。后面也是换了这个。拆出来量了短路了。奇怪这个管短路还能上电。。

网友(2024-06-21):
谢谢楼主 大好人,同样的情况同样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