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这种花屏,有时正常,有时花

楼主(2022-03-08):
花了就进不了系统,不花的时候随便烤都没事,花屏位置一样,颜色有时不一样。有时插拔会好,好了不管怎么重启,怎么折腾都没事,花的时候不管怎么重启都花
进不了系统

网友:
这种基本都是显存或者显存电源问题

网友:
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冷机启动会花屏,花着晾一会儿,关了重开就好了,就像需要预热一样。
花的时候键盘会失灵,开机按del进bios那里按了没用,直接就到windows启动界面然后黑了就一直黑着。

网友:
我的有一个显示器也是这样 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