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7000不出CPU供电电流0.6非通病维修

楼主(2022-03-08):
联想Y7000不出CPU供电有通病修好了不少台,MP2949的47脚电阻不正常引起,但是更换了2M电阻故障一样,VCCSA已经出来了,电流0.6,除了VCCCPUCORE和VCCGFXCORE没出,其它供电正常。第一步换供电芯片MP2949故障一样。查条件PCH_PWROK,SYS_PWROK,H_CPUPWRGD,CPU_PLTRST#都是正常。基本上CPU供电所需的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出供电。因为是二修机,不清楚上家搞了啥,难道CPU被搞挂了?CPU型号I7-8750H,正好手上有I5-8300H决定换上试一下。
CPU有黑胶有点难度,掉了一个点。换完CPU故障一样,CPU供电还是没出,维修进入困境。想到有见过EC引起不出CPU供电的,所以订了一个回来换

EC换上故障还是一样。。……
最后经过2天的加班最终还是修好了……此处省略100字

大家帮忙点赞加分,分够了就多打点字出来,不加分也没关系,看图片也能看得出来是换了什么
--------------------------------------------
最后是换南桥好了。为什么不先换南桥,因为没有掉电还有CPU供电被上家修过

 会员769795100鑫豆2026-1-25 15:14
 会员537336100鑫豆2026-1-1 13:56
 会员63042100鑫豆2025-12-15 23:39
 会员1337168100鑫豆2025-12-9 14:34
 会员1018734100鑫豆2025-11-25 16:53

网友A:
要写贴 你就写的舒服一点  写一半 没什么意思的

解释一下你贴子为什么换ec  有人能好     因为这款机器芯片的开启由ec给的  当ec坏了 也会不出供电

你最后换了南桥好了  是因为南桥坏了  南桥有给cpu的返回信号没处理所以供电不出来,那个八代cpu应该是好的。

你要写出来你怎么查到要换南桥,写出来估计很精彩。

祝愿你身体健康。

网友:
帮忙测下CP电感对地值多少

网友B:
遇到过  南桥用风枪吹一下晶体就能出cpu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写贴 你就写的舒服一点  写一半 没什么意思的

解释一下你贴子为什么换ec  有人能好     因为这款机器 ...

CPUCORE_ON 最开始就查了,是有3.3V的,你如果能解释南桥如何引起不出CPU供电算牛B

网友:
学习,虽然咱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CORE_ON 最开始就查了,是有3.3V的,你如果能解释南桥如何引起不出CPU供电算牛B

牙膏厂的100系列以上(6代之后)CPU供电时序是在平台复位和CPU复位之后
CPU和南桥通过DMI总线通讯后,才会发出SVID给电源管理芯片开启CPU供电

网友E:
CPU和南桥通过DMI总线通讯  请教,这一步应该怎么检查????如何测量。

网友:
三板斧就包括干南桥的

网友:
桥,EC,CPU,全换过,BIOS肯定刷过好几次,不容易

网友:
太曲折了

网友F:
其实SVID打一波,立马见分晓。上个礼拜刚搞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其实SVID打一波,立马见分晓。上个礼拜刚搞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故障

这种情况不用想SVID肯定没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不用想SVID肯定没波

基本的套路要走一下噻,判断分水岭呀

网友H:
新款的IMVP协议和早期有些区别。。。最新款的并不会产生VBOOT。所以。。你换EC不好。根本原因是VRON已经到位。。VRON已经到位后要等待CPU的SVID接口送出有效SVID后才会产生VCORE  。而SVID接口动作的前提是接收到PCH送来的PROCPWRGD   还有有效的BCLK.. 以后SVID才会动作。。。所以这是你故障的原因 。。。。一定是PROCPWRGD和BCLK没到位,所以没有VCORE 。。而BCLK产生的前提是ME模块正确跑ME代码。配置IIC。。才会送出BLK和PROCPWRGD。。这就是为什么ROM坏会引块无U供电。。。。其实PCH坏和U坏哪个引起的无VCORE完全 可以精准定位

网友(点评):
大哥需要图纸吗! 我提供图纸。大哥教我测量一个信号行吗

网友:
一般都选择先干南桥,CPU一般不想干

网友:
联想的这个胶真恶心

网友:
IMVP全称是Intel Mobile Voltage Positioning  最新版本的协议标准还没了解。。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写贴 你就写的舒服一点  写一半 没什么意思的

解释一下你贴子为什么换ec  有人能好     因为这款机器 ...

你拆下来的CPU卖吗?8750H

网友(点评):
CPU换回去了

网友:
楼主换的CPU 是拆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款的IMVP协议和早期有些区别。。。最新款的并不会产生VBOOT。所以。。你换EC不好。根本原因是VRON已经到位。。VRON已经到位后要等待CPU的SVID接口送出有效SVID后才会产生VCORE  。而SVID接口动作的前提是接收到PCH送来的PROCPWRGD   还有有效的BCLK.. 以后SVID才会动作。。。所以这是你故障的原因 。。。。一定是PROCPWRGD和BCLK没到位,所以没有VCORE 。。而BCLK产生的前提是ME模块正确跑ME代码。配置IIC。。才会送出BLK和PROCPWRGD。。这就是为什么ROM坏会引块无U供电。。。。其实PCH坏和U坏哪个引起的无VCORE完全 可以精准定位

BCLK是哪个信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新款的IMVP协议和早期有些区别。。。最新款的并不会产生VBOOT。所以。。你换EC不好。根本原因是VRON已经到位。。VRON已经到位后要等待CPU的SVID接口送出有效SVID后才会产生VCORE  。而SVID接口动作的前提是接收到PCH送来的PROCPWRGD   还有有效的BCLK.. 以后SVID才会动作。。。所以这是你故障的原因 。。。。一定是PROCPWRGD和BCLK没到位,所以没有VCORE 。。而BCLK产生的前提是ME模块正确跑ME代码。配置IIC。。才会送出BLK和PROCPWRGD。。这就是为什么ROM坏会引块无U供电。。。。其实PCH坏和U坏哪个引起的无VCORE完全 可以精准定位

大神  bclk是个什么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神  bclk是个什么信号啊

Bus clk一对差分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款的IMVP协议和早期有些区别。。。最新款的并不会产生VBOOT。所以。。你换EC不好。根本原因是VRON已经到 ...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所以到最后是修了什么才好的?没看明白

网友:
不是吧  换南桥  真够折腾的  修好了就行  强大的动手能力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要写贴 你就写的舒服一点  写一半 没什么意思的

解释一下你贴子为什么换ec  有人能好     因为这款机器芯片的开启由ec给的  当ec坏了 也会不出供电

你最后换了南桥好了  是因为南桥坏了  南桥有给cpu的返回信号没处理所以供电不出来,那个八代cpu应该是好的。

你要写出来你怎么查到要换南桥,写出来估计很精彩。

祝愿你身体健康。

这贴回的,规规矩矩,让人很舒服

网友K:
我有一个y7000/nm-b701,也是没有CPU供电,VCcsa有,南桥送CPU的组三clk有波形,送到CPU的procpwrgd也有,最终确定CPU坏,因为现在网上买CPU太不靠谱放生了。

网友:
看图纸南桥有三组clk信号送到CPU

网友:
真有经   换cpu     基本这个问题不换了

网友:
修了好几台这个问题,y7000 y7000p都有,大多都是桥虚焊,按压桥就能出cpu供电,之前都不相信带黑胶的桥会虚焊

网友:
先换南桥啊。南桥比CPU好换。。

网友L:
你好图纸能分享一下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有一个y7000/nm-b701,也是没有CPU供电,VCcsa有,南桥送CPU的组三clk有波形,送到CPU的procpwrgd也有, ...

确定是CPU坏了,放生没毛病,CPU的钱太难挣,买个好u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CORE_ON 最开始就查了,是有3.3V的,你如果能解释南桥如何引起不出CPU供电算牛B

我就想知道。南桥如何引起不出CPU供电的。 我也到这一步没办法了。 风枪加热一下就出cpu供电。凉了。就不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牙膏厂的100系列以上(6代之后)CPU供电时序是在平台复位和CPU复位之后
CPU和南桥通过DMI总线通讯后,才 ...

图纸我有。需要测量哪个dmi信号。 需要测量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  南桥用风枪吹一下晶体就能出cpu供电

就是不知道为啥吹一下就出cpu供电了。是虚焊了吗!  还是啥!

网友(点评):
另浪费时间,直接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好图纸能分享一下嘛,谢谢

板号不一样但电路一模一样的图纸 Y7000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神  bclk是个什么信号啊

basic clock  基准时钟

网友:
你拆下来的CPU卖吗?8750H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款的IMVP协议和早期有些区别。。。最新款的并不会产生VBOOT。所以。。你换EC不好。根本原因是VRON已经到 ...

专家。。。。。。。。。。。。。。。。。。。。精辟

网友:
我修过这个机 问题是一动就掉电  在开没cpu供电    最后发现动pch掉电以为是桥  重置还一样故障  最后发现是桥后面 供电可能内部虚焊把上下对管 拆下来在焊上去 把电感这些都拆下来焊了遍 在动不掉了  修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在以前的联想G470问题比较常见,我记得0.7左右的电流,不出CPU集显供电,最后更换PCH就好了!

网友:
这个修起来成本老高了

网友:
考虑cpu坏的。我都pass掉。赚u钱太难了

网友:
之前有台开机键盘灯亮下就灭,裸板0.35A左右掉。CPU太贵客户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款的IMVP协议和早期有些区别。。。最新款的并不会产生VBOOT。所以。。你换EC不好。根本原因是VRON已经到 ...

是预设电压还是真的电压怎么分呢?假如我没有示波器

网友:
向老师傅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
最是怎么查到南桥的呢,还是没办法,弄南桥试试?

网友:
前面修过一个一样的问题,直接换桥解决

网友:
都是高手,我要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CORE_ON 最开始就查了,是有3.3V的,你如果能解释南桥如何引起不出CPU供电算牛B

为什么更换南桥好,建议你看我的帖子,联想G470   95831那个帖子!

网友:
大师傅操作

网友:
楼主厉害啊 真扎实

网友:
一言不合就干U    老司机

网友:
牛啊   这手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款的IMVP协议和早期有些区别。。。最新款的并不会产生VBOOT。所以。。你换EC不好。根本原因是VRON已经到 ...

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和南桥通过DMI总线通讯  请教,这一步应该怎么检查????如何测量。

我也想请教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贴回的,规规矩矩,让人很舒服

这么舒服 你都不给我加个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款的IMVP协议和早期有些区别。。。最新款的并不会产生VBOOT。所以。。你换EC不好。根本原因是VRON已经到位。。VRON已经到位后要等待CPU的SVID接口送出有效SVID后才会产生VCORE  。而SVID接口动作的前提是接收到PCH送来的PROCPWRGD   还有有效的BCLK.. 以后SVID才会动作。。。所以这是你故障的原因 。。。。一定是PROCPWRGD和BCLK没到位,所以没有VCORE 。。而BCLK产生的前提是ME模块正确跑ME代码。配置IIC。。才会送出BLK和PROCPWRGD。。这就是为什么ROM坏会引块无U供电。。。。其实PCH坏和U坏哪个引起的无VCORE完全 可以精准定位

大师级别的教科书式剖析啊

网友(2022-04-13):
我就想知道。南桥如何引起不出CPU供电的。 我也到这一步没办法了。 风枪加热一下就出cpu供电。凉了。就不出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款的IMVP协议和早期有些区别。。。最新款的并不会产生VBOOT。所以。。你换EC不好。根本原因是VRON已经到 ...

解释的挺好。。

网友:
已经支付,不知道怎么看隐藏内容?

网友(2022-06-05):
这情况我一般都是先干桥,有时三板斧也有好处.要是CPU问题我就放弃了,买个好U难了.

网友(2022-08-13):
不错,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