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X50V 开机卡LOGO(祼板)已刷blos

楼主(2022-03-08):
华硕ZX50V 开机卡LOGO  硬盘及其它外设都拆了。blos也不能进  !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一个 主板上得uab口坏了,也卡logo 可能是d+d- 某条线和gnd短路了

网友:
排除外设,然后干桥,再不行干CPU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楼主可以先检测所有USB口,然后看看桥~

网友:
网卡声卡   进水     雕件

网友:
是TYPE-C接口里面氧化了。。。...

网友:
原来这样  长知识了

网友:
还是南桥外围设备有问题

网友:
先加焊桥试下

网友(2022-05-20):
虽然现在很少用到了,给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