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请各位师傅们指点一下!

楼主(2022-03-08):
笔记本装win10系统,进度条一直不走,要不就是走一半卡起,用电脑店pe系统里面的分区工具检测有8个坏道,请问下这个该怎样解决啊?

网友:
换硬盘呗,多简单

网友:
硬盘不换其他都是徒劳

网友:
只能换硬盘。

网友:
那就只有换硬盘了,不然即使暂时系统装完了,还是会蓝屏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
硬盘坏了,必须换了,如果不换,就用分区跳过坏的地方

网友:
如果眼下 想继续使用,等硬盘价位理想在入,可以考虑坏快在什么地方,大概把硬盘分成10份 看看坏快大概在哪个区域 用PQ或PM从新对硬盘分区,如果没有重要数据,清零下硬盘,有些逻辑坏块是可以被修复的,如果修复不了,判断坏快位置,大面积屏蔽就是了,如果是固态硬盘,就别考虑了。个人看法 根据个人情况修理。

网友:
数据无价,换新的最好

网友:
换硬盘。也可以先换线试试

网友:
换硬盘,换一下看看呗

网友:
可以屏蔽坏道再装,最简单还是直接换硬盘吧

网友:
建议换硬盘

网友:
只能换硬盘,不然出了问题顾客还是找你

网友:
先更换硬盘吧

网友:
如果是机械硬盘可以用I 启动盘修复

网友:
如果想榨干硬盘不换新盘,可以使用DISKGENIUS扫描一遍后点尝试修复,一般都可用。

网友:
换硬盘,那你还想啥呢,如果不换就把主分区放到最后,我试过可以用

网友:
换硬盘,这种没必要折腾,换个二手的120G固态没多少钱

网友:
这种情况换硬盘了   硬盘不行了

网友:
没特殊的文件要保留。直接换硬盘排除

网友:
建议换硬盘,即使强行装上系统,指不定哪天又出问题

网友(2022-04-11):
直接先换硬盘ghost一下、如果正常然后老硬盘资料拷贝到新硬盘

网友A:
感谢分享 学习一下
梁师电脑
不谢 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学习一下
不谢 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网友(2022-05-28):
固态盘可以考虑 开卡 考虑数据建议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