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给发布一下电阻分压计算程序

楼主(2022-03-09):
小白一枚,跪求电阻分压计算程序

网友:
                    这

电子电路计算器.exe

网友A:
直接百度BING在线搜索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根本不需要吧。有简单的公式,心算都能算出来,都不用计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百度BING在线搜索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根本不需要吧。有简单的公式,心算都能算出来,都不用计算器

收到,谢谢指点

网友B:
下载一个电工计算器里面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一个电工计算器里面有很多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