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平板更换CPU电源后仍然黑屏,供电齐全

楼主(2022-03-09):
联想MIIX700平板,处理器是酷睿M7,起初故障是开机黑屏,电流在170MA左右不动,更换CPU供电芯片ISL95852后各供电都出来了,电流来到270MA(最高300MA后回到270MA定住,USB口没有读数据肯定没正常启动,也没进BIOS) 时序最后一步应该是PCH_PLT_RST#吧?是低电平有效?还是跳变后开机就变成高电平正常呢?
  bios重新写过还是不行,应该不是BIOS问题。
     下面供电全出来了:

PCH_PLT_RST#是平台复位吗?开机正常后是保持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高电位,只在开机的时候有个瞬间下拉

网友:
平板  不会修  我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电位,只在开机的时候有个瞬间下拉

实测PCH_PLT_RST#高电平,但我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有没有跳变。对照好主板,400MA以上是开机成功了,至于270MA是在哪里卡住了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