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1.01 跑代码79停住

楼主(2022-03-09):
P8H61-M LX 1.01这个板子原先故障是CPU芯片旁边几个电阻腐蚀,更换后跑码。可接近亮机的时候卡79不动了,热热CPU芯片周边电阻或者芯片只能好一会,当时就想要么是CPU芯片要么是CPU芯片周边电阻问题。当然是先简单后复杂,看那个不顺眼的电阻给换掉。当我换到第三个电阻的时候,居然过了。

测试了很久都是好的,我也就遇到过这一次,所以没法证明每个主板遇到卡79的换上百分之百好。也是一个死马当活马医来治。是个100k的电阻,5V分压的。

网友:
楼主真细心,感谢分享!!!

网友:
666    cpu供电感觉很脆弱

网友:
这个问题牛了

网友:
这是送送钱来的 这、福利呀     66666666666

网友:
具体分析下

网友:
这也算是没走弯路吧

网友:
这个没法分析,拿来的时候就是cpu供电那边明显电阻腐蚀,更换后,开始跑码,挡79.能跑码的档代码的,很难说是那个问题。79这个代码也是快接近亮机了卡住了。热一下就好了就锁定cpu这边。如果直接换芯片,那岂不是麻烦,就换不起眼的电阻。运气好而已。

网友:
好像都没用万用表就修好了,神眼啊,牛B。

网友A:
换的那个电阻是链接什么地方的能说明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那个电阻是链接什么地方的能说明一下么

就是分压电阻到cpu芯片55脚。自己动手打开点位,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思路正确加运气好

网友:
补充:今天3-20号,过了几天没想到卡79的主板又回来了,这次回来又恢复原来状态。无奈,只能继续修呗。上次不是说5V分压电阻,这次换了也不行。那就继续换。等我换到PR4信号是P_GFX_TONSET时,又过79了,亮机了(如果没有下文,说明好了,又继续修)

网友:
应该是TONSET信号,有两个,CPU和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