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20303WA屏闪一下又亮一直反复

楼主(2022-03-09):
联想LS20303WA屏闪一下又亮一直反复,谁遇过

网友:
你没有简单的测试吗??

网友:
都是维修技术员了,建议先拆开显示器,测量相关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是否在工作时跳变等情况。

网友:
大卡测量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
拆开测电源板 再测一下灯管不就行了?

网友:
屏,屏线,主板

网友:
出现这种现象。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尤其小电容

网友:
拆开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断开开关看看

网友:
拆开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

网友:
学习的好地方,上次遇到是BIOS问题

网友:
测一下待机电压有的话,先刷一下BIOS

网友:
这种问题主要查电源及高压IC

网友(2022-05-12):
这种怀疑是电源板的问题吧。

网友:
建议先换屏测试,再试试换排线,故障依旧就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测一下灯管看看

网友(2022-07-12):
拔下屏线再测,背光不灭了就是屏问题或者5v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