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9):
板号LA-D451P NB681GD无电压输出 供电开启都有了 芯片也换了 还是没有电压输出 有没有大神出来指点一下
芯片

网友A:
10脚 3v3 看看
天鑫电脑维修
这个早看过了 都正常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脚 3v3 看看
这个早看过了 都正常的

网友(2022-05-18):
第六脚得为高才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