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I2000(同S41-7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3-09):
故障:触发电路0.3左右瞬间掉电
检修:经查,触发后,所有电压出来了,而且CPU的供电PG页出来了
      拆了BIOS,无法触发。
      刷了原厂BIOS,无果。
      看了论坛有个帖子,也是这样故障,说是CPU没有复位,导致给U供电IC的信息缺失,最后加焊CPUOK了。
      死马当活马医,加焊,温度设置240,oK
      居然是I7-5的CPU,难怪会脱焊。

网友:
附上保存的B IOS

触发瞬间掉电 其实OK.BIN

网友:
加焊一时爽   一直加焊一直爽

网友A:
加焊CPU  这机子CPU 都能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CPU  这机子CPU 都能虚汗

I7的,5代的CPU,你品,细细品

网友:
这种加焊稳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