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跑码不亮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2-03-09):
这样的主板

拿到板子先测量各个电压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的直接上cpu内存按开机,此时已经跑码不亮 测量cpu电压没有出 ,其他电压都正常。此时就去撇一眼cpu芯片,这一看就知道已经修好了...

看到了吧是外部力量导致的损坏...

经过处理...................................................................................................................................................................................................................................................................................................................................................................................
CPU供电已经出来了

然后就亮机了

感谢观看

网友:
观察细致,点赞点赞

网友:
人为掉件捡到宝了

网友:
观察仔细才有米收,点赞

网友:
人为掉件  考眼力

网友:
学习了  非常之nice

网友A:
cpu没有供电是怎么跑码的?

网友:
直接就捡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没有供电是怎么跑码的?

开局几张图    剩下全靠....

网友:
观查的比较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局几张图    剩下全靠....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用眼修的机器也还是要仔细的找。

网友:
这钱捡到了

网友:
用眼修的机器 这钱捡到了

网友:
秒杀就是爽啊 好眼力啊  不过重要的还是学习 原理

网友:
这种最好修了

网友:
检漏成功。。。。

网友:
我也想知道没有cpu供电的板子,是怎么跑的码?

网友:
物理损伤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