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手党 求助

楼主(2022-03-09):
一个三星250 固态硬盘 识别0m
分区软件里面不能识别。求工具

网友A:
先看什么主控,数码之家应该有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什么主控,数码之家应该有下载

完蛋了,硬盘在别的电脑上正常,看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竟然是板的问题

网友:
恩,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