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201小米12.5 有时有19v有时变5v 不升压R10-6050A3074601

楼主(2022-03-09):
161201 小米12.5 接口电压正常是19v 但是有时候19 变成5v 了 时不时的不开机 换过升压芯片 。USB边上芯片。BIOS芯片也搞了 但是还不行 待机电压来回跳变 不知道怎么弄了 因为没弄过这种主板 请大神们给修意见 修过这主板的 是不是有通病啊 麻烦说下 哪里爱出问题呢 万分感谢 不升压R10-6050A3074601

网友:
大佬们  看见给些建议吧

网友A:
在换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B:
接口芯片都得换,先排除后级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换个芯片试一下

这个主板真垃圾 修好了 过一会又短路了 3v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芯片都得换,先排除后级有没有问题

是的都换了 修好了 试了几下又短路了  3v 这里 IO 供电 电容都换了 还是不行 没耐心了 这个板子太次了

网友:
是的都换了 修好了 试了几下又短路了  3v 这里 IO 供电 电容都换了 还是不行 没耐心了 这个板子太次了

网友:
接口有问题吧

网友:
直接连19v跳过升压部分

网友:
测试一下3v5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还是按时序来吧,这样靠运气,不是办法

网友:
后级有短路或者充放电线路看一下

网友:
十有八九是接口接触不好,或者虚焊了。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我也有一台小米的,可调电源20V完全没待机电流,适配器上去只有5V,之前是后级短路的,搞的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我也有一台小米的,可调电源20V完全没待机电流,适配器上去只有5V,之前是后级短路的,搞的头 ...

这个主板很难搞 修好了两次都坏了 做工有问题 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