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DELL U2412MB电源问题

楼主(2022-03-09):
电子爱好者,家里东西坏了都是自己修,这次这个真修不好了,型号是DELL U2412MB 找了资料 也看了修电源教程,看了一圈估计只有这里大神能搞定了,没头绪特来请教各位大神,使用中显示器黑屏,观察电路板无明显烧毁原件,找了好久但是没找到电路图,论坛有人发过两张类似的 但是看不清楚,
现问题如下 根据资料得知1,3pin没电,4,5,6pin处红圈2和7,8pin处就是图上红圈3电压都在1.8V-2.2V左右来回波动,图上1点型号SS310两端都有26V电压,(SS310左边有个APM1110N三个脚只有中间有26V),电压测试图上红圈0处接地,指针式万用表,电路板测试状态空载,电源高压部分芯片LD7750RDRQ 还有个16脚芯片OZ9998bgn望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是简单的反激  不用什么图纸  淘宝看看板子价格低于20  就直接换板吧

网友B:
重新买一个二手的品牌电源,也就是2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简单的反激  不用什么图纸  淘宝看看板子价格低于20  就直接换板吧

谢谢已经买板换了,等啥时候找到图纸了又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买一个二手的品牌电源,也就是20元

买了个同型号的板 5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