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区别?

楼主(2022-03-09):
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区别?

网友:
也叫做共模扼流圈

网友:
一句话:一方面,过滤外界高频杂波传入,同时防止电路工作是产生磁场流出去干扰其它用电器,因为电感有感抗,所以计算出来对低频220V交流电几乎感抗很低

网友:
电源滤波器的目的是在抑制电磁噪声,噪声的影响可分为以下二种:  发射(Emissions):是要将由设备产生,影响电源或其他设备的噪声降到法规(例如FCC part 15)允许值以下,例如由开关电源产生的噪声。 抗扰(Immunity): 是要将进入设备的噪声降低到不会使设备出现异常动作的程度,例如用在广播电台发射设备中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