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怎么测量电流

楼主(2022-03-09):
看到网络上很多维修师傅拿电源头子往笔记本上一插就能看到电流,好生羡慕
但搜索良久,还是不得其法。不想买那种台式的可调电源,只是想弄一个小型的简易的电压电流表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电压电流表接入线路中,我也不舍得剪断自己的电源线
请各位大神朋友们指教一下,需要买一个什么样的表以及怎么接线,有什么注意的事项?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A:
30V 5A的可调电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V 5A的可调电源就好了

因为是自己家的电脑自己修修,所以不想弄一台那么专业的可调电源了,看到有些博主有那种小的电压电流表,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网友:
上迅维学习一期。。。。。。。

网友B:
电压因调整而变化才需要显示电压,你没可调电源,装电压表毫无意义。
电流表也不是必须的,台式机没电流表不也一样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因调整而变化才需要显示电压,你没可调电源,装电压表毫无意义。
电流表也不是必须的,台式机没电流表 ...

我看到很多up主都先开机看一下电流。判断有没有短路,有没有达到开机电流之类的。。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网友C:
220VAC电流表,不用剪线,直接把 测量电流的 测量环 套在 交流AC的一根线上, 坏处就是 只能测量交流,还不准。
测量直流 必须要把电流表 串联在电路中。
要不你就用带线的转接头 串联一个电流表,这样就不用剪断原来的接头了。 一般不都是 2.1-5.5 或者2.5-5.5,其他方形或者 异形的, 真没辙。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VAC电流表,不用剪线,直接把 测量电流的 测量环 套在 交流AC的一根线上, 坏处就是 只能测量交流,还不 ...

你看,我的适配器是这样的,要怎么把带线的转接头串上去测直流电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VAC电流表,不用剪线,直接把 测量电流的 测量环 套在 交流AC的一根线上, 坏处就是 只能测量交流,还不 ...

这是另一头的样子:

网友C:
看样子, 你这是 DELL的适配器。
他是 中心有细针应该是7.4*5.0圆头,你只有买个 戴尔DC座子  和  DELL 充电头,电流电压表就接在DC头和DC座子中间,3个玩意儿加一起 大概 30-50块,你最后买个万用板 来焊接这几个配件,还可以顺路吧 常用的插头和焊在一起, 方便以后其他机器测量电压电流, 估计成本会再加 20块。
再或者更简便的方法 ,你买个 可调笔记本可调电源, 一般都是12-24V可调 96瓦, 19 20V电压大多数笔记本基本通用, 大概25块, 再加上转接头10块, 一共35块, 具体 你微信我 15172228724  , 我拍照给你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 你这是 DELL的适配器。
他是 中心有细针应该是7.4*5.0圆头,你只有买个 戴尔DC座子  和  DELL  ...

可调电源只要25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调电源只要25元吗

简易可调适配器3A(12-24V),不是 可调电源。   大概是 正规可调电源的 30-50%的功能,正规的可调电源 电流0-5A 电压0-35V,  带短路保护,过流保护,带电流电压表。   简易款是 不带电流表的,5A大短路只能短路几秒,电压可调,电流不能调,  但是好在价格便宜, 一般20-30 ,  正规的 150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