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x950读不到显存,如图

楼主(2022-03-09):
各电压正常,不亮机,核显进系统gpu_z如图,认不到显存,mats测试一直如图所示,停不下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呢

网友:
没用,一样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A:
感觉显存信息丢失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显存信息丢失导致的。

刷过了,不行啊